请教笔试题

楼主(2007-10-08):
1 锁相环电路组成,振荡器(比如用D触发器如何搭)

2 一电源和一段传输线相连(长度为L,传输时间为T),画出终端处波形,考虑传输线
无损耗。给出电源电压波形图,要求绘制终端波形图

就这两道,谢谢各位大牛了

网友:
没人回答下吗

网友:
The first one, you could find the answer in Razavi's canon easily. It is chapter 13, if my memory donot cheat me.

The second, I find no wave about the voltage source, then how could you draw the terminal's w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