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l的问题

楼主(2007-10-09):
我用的是带PFD的II型锁相环,它的固有频率和阻尼系数的表达式是

固有频率=root[(Ip * KVCO)/(2pi * Cp)]
阻尼系数=(Rp / 2)*root(Ip * Cp * KVCO / 2pi)

假如我VCO的灵敏度是50MHz/V,请问计算上面的两个参量时KVCO应该取什么值,是50MHz/V还是2*pi*50MHz/V?

楼主:
自己顶,望高手解答!

网友(2011-03-17):
MSEE is a must, PHD is prefered

网友(2017-04-14):
同问,求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