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的效率怎么定义的呀?

楼主(2007-10-09):
是 Iout*Vout/Itotle*Vin 吗??那意思是说如果我输入5v,输出3v ,最高的效率也才60%??还有就是因为输入电压是会变化的,比如电池,电压会变小,这时候效率怎么定义???

楼主:
谁帮帮忙?????

网友:
LDO好像没有效率的问题吧

网友(2014-07-24):
电源的转换效率=电源输出功率与电源输入功率的比值*100%,输入电压变化时如何定义还请高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