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看波形请教

楼主(2007-10-09):
ModelSim产生的波形太长,得拉好长的屏幕,找老半天才能找到要查看的波形,怎么快速定位?
比如设置某个信号的值,快速定位到那个位置?

网友:
同问!也碰到过这个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解决这个可调试性、易观测问题,我想的办法有以下几种:
(1)使用debussy软件,debussy软件的调试功能比modelsim要强大,可以在代码与波形中任意切换,另外可以自动跟踪某一个信号的变化情况,例如:valid信号在仿真到1568ns才出现一个高电平有效信号,那么在debussy中(代码和波形显示窗口都可以)可以选中valid信号后,按“—>”跳转键,并选择上升沿跟踪,就能直接跳到1568ns处:这项功能比modelsim中直接手工拉波形看要方便的多。
(2)使用文本输出结果的方法。例如在某一个事件的触发时刻,将调试信息写入某个文件或者控制台中,这也比手工去拉波形查找要方便。
(3)更为有效的方法:使用断言(Assertion),断言能检查一些你预先可以确定的属性有没有满足,例如valid信号在req信号有效后3个时钟信号是否有效,如果有效那么将输出一个信息,否则将输出一个错误信息等。

直接看波形的方法在复杂调试中很方便,但它很形象,能给人一种安全感,所以可能即使出现了断言,波形观察还是不可少的。

网友(2012-03-04):
写仿真文件的时候多搞点打印信息

网友:
这个把仿真时间弄断点
波形就不那么长了

网友:
modelsim仿真不好用。。

网友:
好像modelsim这点做的确实不行

网友(2012-05-16):
貌似不行,我也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