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LD管脚分配

楼主(2007-10-10):
小弟最近在学CPLD,用Verilog HDL写的、做完后仿真,波形完全正确,但是按照我现在的管脚分配不能正常运行。我把其中一个管脚更换为其他的,又可以工作了;我就是想请问大侠们,是不是CPLD管脚分配有什么规则。现在我都是在瞎试。找不到规律。我用的是Quartus 2 和MAX 2;谢谢了!!

网友:
据我所知,通用IO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看你的板子设计或者CPLD管脚有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