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OS中怎样使用浮点数?

楼主(2007-10-10):
处理器是ARM7,STR710的板子

因为要进行数据采集,用到浮点数,

不知道在UCOS中该如何来使用浮点数?

网友:
这和OS没什么关系,关键在于你的CPU是定点的。但你的应用未必必须使用浮点吧。嵌入式定点处理器常用Q格式来进行定点数学运算来取代浮点运算。你可以查查Q格式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