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一下bias的问题

楼主(2007-10-11):
我现在有一个运方,工作的电压范围比较大,从9V----12V的范围,然后我的BIAS随着电源电压的变化,引起我电流的很大变化
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变通的方法,使得我的运方中的电流不会随着电源的POWER变化发生恨大的变化,谢谢了

网友A:
I can't understand your real means.

But PATA or some other similar structure could keep the current independent on VCC easily.

网友:
引用 网友A:
I can't understand your real means.

But PATA or some other similar structure could keep the current independent on VCC easily.

Vbe/R,Vth/R,Vref/R?

网友:
可以搞一个,与电源无关的偏置电流源么,拉杂维与艾伦书上都有提到过的

网友:
对阿,一个是用普通的bias电流,但是会受到电源电压的影响比较大。
另外就是用bandgap的bias,那个受电源影响比较小。

网友(2011-01-19):
你的电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
楼主把现在用的bias电路贴上来,看看为什么变化大

网友:
把图贴上来看看吧,不知道你实际的电路时什么样的。
记得Gray的书里讲过与电源无关的偏置,你可以看看,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