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开发板怎样进行仿真

楼主(2007-10-11):
arm7lpc2131开发板在ads1.2软件上怎样进行仿真调试!! 自己用的不好,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用Proteus进行仿真。
AXD用来调试不错。

楼主:
用JTAG可以吗?顺便问一下怎样用?谢谢!!

网友:
要是有硬件当然可以了。
没有硬件的情况下最好用Proteus进行软件仿真。
如果是在Linux下,可以用Skyeye进行软件仿真。

如果有硬件,试一下周工的EasyJTAG吧,挺好用的。

楼主:
谢谢了!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