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mulink不能显示完整波形

楼主(2007-10-11):
我在simulink下跑仿真时,看到的输出波形不是从0开始,而是从中间的一个时刻开始,比如说跑20us,scope的波形是15~20us的这一段,怎么改各种显示参数都是这个样子。有位大哥说重启simulink就可以了,但是重启了之后还是如此。哪位过来的大哥能指点一下子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默认的示波器一般限制了显示的点数为5000,因此需要将双击示波器设置中的限制点数的limit前的勾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默认的示波器一般限制了显示的点数为5000,因此需要将双击示波器设置中的限制点数的limit前的勾去掉

nod,显示最后5000点,消掉后可以显示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