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10-11):
我装了7.2的Quartus,他的storage库中都没有LPM_ROM这是为什么?
请高手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
LPM库是Altera比较早期的MegaCore,在MAXPLUS软件时就有了,Altera正在用新的IP库代替LPM库,例如altram用于存储器,所以我猜测从Quartus7.2后可能就不支持了LPM库了,你可以从其他storage类中选择用于ROM的IP。

网友:
涨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