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calibre的寄生参数提取

楼主(2007-10-11):
请教高手:calibre中用来提取寄生参数的rule file的格式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要自己建
我用的TSMC035的PDK里没有

网友(2011-05-07):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
一般FAB会提供后仿文件,也可以向FAB索要。
后仿文件是通过工具自动生成的。太复杂了,基本不可能自己写。

网友:
这些一般都是foundry 给的,自己顶多配置一下

网友(2011-12-27):
可以自动生成

网友:
calibre PEX啊,也叫xCalibre, PDK 肯定有啊,不行问fab要,自己怎么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