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AD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10-11):
比较器前面不直接加要比较的输入和参考电压,而是把输入和参考电压通过开关电容来输入到比较器的输入端,这样有什么好处? 谢谢

网友:
这样增加了采样保持功能,而且通过开关时序配合可消除比较器的失调电压.

网友:
二楼的回答很专业
支持。

网友:
减小时钟馈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