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K使用中,改变参数超过model的范围,却不给出任何提示,允许更改,不知道怎么该!

楼主(2007-10-12):
在PDK使用中,改变器件参数超过model的范围,却不给出任何提示,允许更改,以前是不允许更改参数超过范围,
不知道怎么改回来!请大家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PDK使用中,改变器件参数超过model的范围,却不给出任何提示,允许更改,以前是不允许更改参数超过范围,
不知道怎么改回来!请大家帮忙!

需要修改model的cdf, 可以询问提供pdk的厂商

楼主:
本来是很正常,不知道是不是自己错误的设置了什么,让其失灵了

网友:
can not gaurante accuracy

网友:
edit CDF of the cell in PDK library

网友:
修改cdf试试

网友(2007-12-27):
if the parameter for one device is outside the kimitation, you should shunt or series multiple of them

网友(2008-12-14):
follow installation guide to install,

网友:
哪个公司的pdk?

网友:
怎么使用啊

网友(2011-11-28):
回复 楼主:
我想做一些variation 研究的大概可以做一些调研

网友(2013-09-02):
如果自行更改。。foundry 是不会负责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llback corrupt. find .cxt file in your PDK and replace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