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cula如何设置DRC和LVS!

楼主(2007-10-12):
请高手支招!
具体讲是如何将PDRACULA和jxrun.com这些东东装入DRC和LVS的文件夹里,这些文件从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
你所指的drc lvs 文件夹是什么啊?

网友(2007-11-13):
也不明白哦

网友(2007-12-14):
我运行到jxrun.com出错了
谁可以帮帮我

网友:
运行jxrun.com会提示出没有DRACLM
不知道什么意思,谁知道?

网友(2008-04-08):
不资深,不发表任何言论!

网友(2008-07-15):
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PDRACULA是个软件吧,怎么需要装到DRC文件夹了呢?

网友:
Dracula 是软件,在命令窗口启动,启动后需要输入编写的drc和lvs文件名,文件中就包括版图层GDS NO.,GDS数据路径和名称,输出文件夹的位置等等,Dracula在指定的文件夹生成jxrun.com,再在命令窗口运行jxrun.com,做lvs复杂一些,要先做LOGLVS处理线路,在运行Dracula,再 jxrun.com。

网友:
关于DRACULA

你可以把DRACULA的warn信息贴过来,我帮你分析分析,我们现在用的也少了,我们一直在用华大电子的Veri工具(打散验证工具),有些设计也在用Hveri(华大电子的层次验证工具)和Calibre一样。

网友(2009-01-24):
在你的drc文件夹中只需有相应的gds文件,*.drc文件,也就是drc command file就ok了
然后
PDRACULA  /g *.drc
/f
运行成功后会生成 jxrun.com文件
再运行 jxrun.com

网友(2009-05-04):
有的是可以在安装软件的目录下找到,有的文件是需要另外产生的

网友:
有的在安装目录下找,有的需要另外产生

网友:
jxrun.com 是程序生成,你只需要给程序rule 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2009-11-17):
是不是没有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