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问题

楼主(2007-10-12):
求助 , 怎么把CADENCE6.1中自己建的library导入到cadence5.1里面阿,自从软件换成5.1版之后,在6.1版上作的东西都不能用了,急!
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的不能用是指cellview不能用还是里面的一些parameter的问题

楼主:
把文件复制到LIB里面后没有一个是打得开的  提示:
*WARNING* ddMapGetFileViewType: You are trying to run a CDB executable on an OA library file 'sch.oa'. The file is in library 'adc' in cell '1pianzhi' in view 'schematic'. You must run an OA executable to use that library file.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文件复制到LIB里面后没有一个是打得开的  提示:
*WARNING* ddMapGetFileViewType: You are trying to run a CDB executable on an OA library file 'sch.oa'. The file is in library 'adc' in cell '1pian ...

这个问题不太清楚,不过你可以试试修改你的cdslib, 把你原来5.1的文件夹inlude 到里面,这样直接打开可能好点.
而不是把5.1的文件copy到6.1的lib 文件夹里面

楼主:
谢谢了,我试一下,我原来是用6.1版的 现在用5.1的了,这个版本教程多点。我会去试着修改一下,希望能行。

网友:
希望渺茫!
好象两个版本用了不同的database:
IC5用的是cadence自己的database (CDB), 到了IC6用的是openacess(OA),新database在效率,通用性上更有优势。
IC5是不能用openacess的。

楼主:
o   55555   还是不行啊

网友:
用cdb2oa转一下,610自带的工具

网友(2008-06-23):
CDB2OA???

我以前在ic51上的文件copy到ic61运行,就必须经过数据库转化,(CDB——>OA)
用icfb自带工具CDB2OA;
但是,从ic61到ic51应该是OA2CDB,这个工具应该不行吧 。

网友(2010-02-23):
回复 网友A:

cdb2oa 是从 IC51 转成 IC61

网友:
那应该有oa2cdb吧,我记得好像有这个命令

网友(2012-02-10):
*WARNING* envGetVal: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dbStatCacheOn'
        in tool[.partition] 'cdba'.
*WARNING* envGetVal: Could not find variable 'dbInstNamingGlobalInc'
        in tool[.partition] 'cdba'.
ERROR   (OACDB-112): Failed to read OpenAccess library definition file located at
                     /home/xxx/xx/xx/cds.lib because the file does not exist or is
                     not readable.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you have

轉不了

网友(2013-01-10):
是的。我是segmation faulit

网友(2014-09-03):
use the cdb to oa in command line to perform the conversion

网友(2015-04-28):
解答很有用,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想要在5.1版本中使用.oa格式的库,但是加载不了。除了安装一个6.1版本的没有别的办法了是吗

网友:
电路数据库都已经是版本6的了,有什么理由用旧版本的IC5.1呢?

网友(2015-12-21):
同样的问题,614下的库放到514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