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内部RC振荡器设计

楼主(2007-10-13):
我需要设计一个455KHz或220KHz或150KHz或110KHz的震荡器在芯片内部,精度有+/-10%的范围内就可以了,不知道该选用什么样的架构最好,当然希望是越简单越好了,希望有做过的人给个参考的,领导给我MPW的机会只有2次!

网友:
环形振荡器吧,很容易实现的。就是抖动大了一点。或者用3级RC反馈的振荡器,但是这样RC比较占面积。

网友:
安你的要求。环形振荡器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网友:
用鎖相迴路,從芯片外接低頻的crystal,再由PLL振到您所要的頻率。
應該可以符合您的需求!

网友:
环形振荡器的波动范围只有+/-10???

感觉不太可能吧。。。

   +/-10%这个要求还是挺高的 感觉PLL应该合适些

网友:
电流给电容充电的那种?不知道行不行,这个结构会比较简单。
但是10%可能会比较困难。

楼主:
我本来就是想省掉芯片外部使用的晶振啊,所以没办法用PLL,而且PLL估计也复杂。+/-10%的精度应该不是很高要求吧,我看好多单片机都可以通过内置的RC振荡达到要求,应该都差不多10%吧,只是我没去解剖他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
环振比rc还差吗?
我一直以为rc是过时的技术!

网友:
用DDS比较好

楼主(2007-11-22):
能否明示一下DDC是什么原理?环形振荡器比较好理解,教科书上都有,就是参数不知道该怎么设置?有没有人做过实际的流片啊?

网友(2008-08-26):
引用 楼主:
我需要设计一个455KHz或220KHz或150KHz或110KHz的震荡器在芯片内部,精度有+/-10%的范围内就可以了,不知道该选用什么样的架构最好,当然希望是越简单越好了,希望有做过的人给个参考的,领导给我MPW的机会只有2次!

这个频率的片内振荡,我看过一篇这样的论文,发给你看看了,也许可以帮帮你了

网友(点评):
这篇文章不靠谱,电容工艺偏差有±15%~25%,电流源恒定,参考电压恒定,不可能得到不随工艺变化的频率。

网友:
环形振荡器应该更难实现吧

网友:
一般的环形振荡器是比较难实现+-%10的精度的

要想把精度提上去那你必须要对温度 corner 进行补偿

不过这样的代价就是面积和功耗都上去了。

网友:
用上TRIM,无论哪种,都比较容易做到的吧!

网友(2009-03-08):
正在做一个晶体振荡器,学习中

网友A:
Based on your case,

(1) Definetely, NO need Trimming
(2) Definetely, NO need PLL, Crystal
(3) Definetely, Impossible to meet +/-10% PVT corner using general RC ring.

here is the only solution without any external component, crystal, PLL, or any trimming:
(1) Need VBG, +/-5% (3-sigma) is never an issue, this will make V and T insensitive
(2) Design a delay Cell using R and C, in which R variation and C variation is invserly compensated. This will make P insensitive.

In summary, you can make it using above technique for +/-10% accuracy under PVT(6-sigma). And actually, this method requires a very very small overhead.
I have ever done a similar on-chip oscillator which is +/-5% under PVT.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sed on your case,

(1) Definetely, NO need Trimming
(2) Definetely, NO need PLL, Crystal
(3) Definetely, Impossible to meet +/-10% PVT corner using general RC ring.

here is the only solution  ...

how to make it P insensitive? the corner is not under control...

网友:
Think about R and C, if R ~ 1/gm , C ~ WL*Cox,  and Vthreshold  ~ Vbg. Then RC will be partly compensated to make RC variation greatly reduced.

网友:
method1

最好利用压垮振荡器  VCO,利用的结构不必要很复杂,bandgap+Ring Oscillator,就好了,这样做一个与温度无关或者带温度补偿的电流源,用这个电流源驱动ROSC就好了,一般VBG100uAj就好,ROSC100-200uA,这样做出来的VCO频率大约在10Mhz--30Mhz,然后你使劲往下除就好了,

但是这样只能基本保证在10%以内,所以建议你做3-5bit的register用来调整VBG的输出电流,这样应对仿真上的误差。

我以前做的25Mhz Ring  OSC, 一般是20--27Mhz之间。不能保证都在25+-10%。

网友:
现在不加补偿和修正的OSC精度能做到多少?

网友:
可以用恒流源对电容充放电来做,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2009-07-02):
努力学习之中,拼命灌水

网友:
这个不难
最简单当然是环形了
一般人认为环形振荡器不能把误差做到正负10%
那时功夫不到家。
作的好的可以电源电压变换50%
频率变化只有3%左右

网友(2010-03-11):
prof3的话令人深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teresting~~贴个简图吧。

网友:
又没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Both Cox and W*L has little variation compared to Gm or R 's .
The compensation effect may can't give a better results than RC.
How can you get a constant Gm or R?  I met a likely task, thank you!~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e power consumption maybe too large~

If we can't give a low frequency constant RC or C/I, I'm afraid it maybe harder to design a higher one...

By the way, you can just using counter to trimming your frequency if you needed.

网友(2010-04-20):
12楼好人!

网友(2010-05-26):
顶一下,希望有人能详细解答!

网友(2010-06-27):
基本概念的了解吧 呵呵

网友(2010-08-08):
confiope 的话才是发人深思啊,工作电压变化50%振荡器才3%,有资料没有呢,多谢!

网友:
prof3这个观点很好,确实是这个论坛牛人之一。RC的乘积刚好消掉随P变化的Cox,剩下的就是迁移率随T变化这个因素。构思精巧,大长见识,多谢!

网友:
10%的要求很高了。
记得有个paper写过一个7MHz 的高稳定的环阵,包括各种补偿,可以拿来看看,是allen的学生写的
算是不错的了。

网友:
我投rc一票。

网友:
电容充放电结构,一个bandgap、两个比较器,10%以内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张弛振荡器吧,看你的工艺情况,也许还要做trimming

+/-10% 不算太高,但用环形振荡器可能还是有点困难的

网友:
10%的精度不修调比较困难,20%比较靠谱,30%就很容易了。

谁推荐的DDS啊?!
DDS需要输入一个准确的时钟的。有这个时钟还用作振荡器,直接弄个分频器就好了。

网友(2010-11-04):
DDS太复杂了

网友:
有没有再详细介绍点的呢

网友:
这是好题目来的。设计好了,可以赚大钱的哦。

网友(2010-12-09):
RC貌似不能做到10%, corner变化都有20%

网友:
32MHz振荡器用什么实现,精度能做到5%吗?

网友:
这个范围用RC做不到的

网友(2011-02-16):
回复 网友A:

Hi prof3,
前一段时间,见过你的这个设计思路,觉得很新颖。我自己曾做过一个10MHz的Relaxation OSC,随V的variation不大,不过随P则很大。你提到的R~1/gm,我想过最常规的实现方式是采用constant-gm bias,不过不是很明白。你能再给我点指点么?一个示意图就更是我的奢望了。谢谢!

网友(2011-03-18):
RC足够了。。。

网友:
拿下文章看看

网友:
A normal RC oscillator is fine to meet your spec.

网友:
线性区的mos管等效电阻就是~1/gm。再用个mos做电容,相乘之后 cox就消掉了。因为他们用的是同样的栅氧化层。不过这个偏置怎么做?

网友:
学习了,功耗做在4uA以内,工作电压1.5V,频率300K,不知能做不?

网友:
片内振荡,xiexie

网友:
要精度肯定要反馈环路了
只有PLL了

网友(2011-05-19):
同等结果!

网友:
这里不会有结果的,除非有人做过,肯拿出来分享,要不肯定是讨论,五花八门,最后说不定自己都搞糊涂了!

网友:
RC振荡器做到+/- 10%很难

楼主(2011-07-18):
好象RC振荡器比较受大家关注一点,不过一般的RC振荡器受电压影响也是有一些的,主要容易受温度影响比较大,当电压变大的时候,inv的充电电流就变大,频率就会变快,我认为电压的影响在这里,当然如果能做一个恒流源,那就没有这个电压的影响了;但是温度呢,温度会让电阻阻值也变大,同样的频率也会变慢!是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

网友(2012-11-18):
回复 网友C:

    正好最近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论文

网友:
一群菜鸟,有几人回答到点子上?

网友(2014-10-17):
最后是个什么结果啊?没下文了吗

网友(2017-03-27):
回复 网友C:
感谢分享!

网友D:
prof3的设计方法确实可以做到,几年来我们沿着这个设计思路,将频率1MHz以下OSC的初始精度推进到了±5~10%这个区间,这是个让人感到惊喜的idea。

网友:
回复 网友D:

   线性区的电阻表达式是R=1/(u*Cox*W/L*(Vgs-Vth)), 它和电容补偿后,还剩有电子迁移率会随温度,工艺变化,那么这个变化量有多大呢?还有Vgs-Vth怎么保持恒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Mutual Compensation of Mobility and Threshold
Voltage Temperature Effects with Applications in
CMOS Circuits

网友:
回复 网友F:

Ring osc PVT 1X ~2X variation. reject.

网友:
回复 网友D:

    犇

网友(2018-11-01):
建议采用张弛振荡器

网友G:
回复 网友D:

   great!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20-11-20):
引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D:

constant gm不也要电阻产生吗?电阻随工艺变化,那绕了半天不还是需要trimming电阻。

网友:
ring oscillator is ok

网友(2021-11-10):
±10%为什么会有人觉得环形振荡器就可以?
不跑PVT的吗?

网友(2023-05-25):
引用 网友A:
Based on your case,

(1) Definetely, NO need Trimming

请问前辈实现R C反向补偿的思路是什么呢?

网友H(2023-11-22):
引用 网友D:
prof3的设计方法确实可以做到,几年来我们沿着这个设计思路,将频率1MHz以下OSC的初始精度推进到了±5~10 ...

是否有相应论文参考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否有相应论文参考呢,谢谢

历年isscc上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