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AC设计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10-13):
看资料上有写到满量程电流(一般为2-20mA)为参考电流的32倍,参考电流为带隙基准参考电压除以外接电阻,不知道这32倍是怎么来的,跟DAC的位数有管吗,请高手指教,不甚谢谢!!!

网友:
请问lz你的DAC是电流模式的吧?通过控制电流mirror的权值来控制电流?然后通过电阻转换成电压?
如果是这样的,那个32mA应该是你说的那样——个人观点

网友:
同一楼上的解释

而且接外界电阻也是一种TRIM的方法

网友:
学习中,不是很明白

网友:
电流舵型DAC
基准电流只提供参考,其他电流是用电流镜电路从基准电流拷贝过去的.

网友(2020-08-22):
工程实践中,输入电压可以认为是确定值。如果你的产品在给定输入的情况下大幅度可调,就更有市场竞争力。所以说dac的基准电流调节是研究重点,调节的方式很多,比如说体外电阻阻值调整,最小比特位电流调整,参考电压调整等,具体要看你的DAC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