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vco的hspice仿真

楼主(2007-10-14):
如题,在hspice里仿真vco,用什么点命令可以得到它的特性曲线(频率-控制电压曲线)?
谢谢!

楼主:
请高手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
我也想知道 ?

网友:
扫描VCO的输入电压,用Measure语句求出频率,然后用Excel作出输入电压与输出频率的关系,同时也可以得到Kvco。

网友:
thank you very much
spice is a very old tool
use it to sim vco is a new experience

网友(2007-12-20):
很想知道

网友:
In Hspice:.option autostop=1
...........................................
tran 0.1n tstop sweep vctl 0.1  vdd 0.1.measure tran period trig v(VCOCK) val=vdd1m rise=17 targ v(VCOCK) val=vdd1m rise=18.measure tran hpulse trig v(VCOCK) val=vdd1m rise=17 targ v(VCOCK) val=vdd1m fall=17.measure tran freq   param='1/period'
.end

Finally, check the f-V curve by "awaves" tool.That'a all.

网友A:
我也是啊,VCO出不来啊

网友(2008-03-31):
共同进步了

网友:
长知识啊,多谢!

网友(2009-05-04):
安装个coscope就行,方便看波形和测量波形各种参数!

网友(2025-06-24):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啊,VCO出不来啊

試試看對要 sweep 的變數做 .param 的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