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相同,与非门和或非哪个速度快?(虹微笔试题)

楼主(2007-10-14):
如题,请问衡量速度的方法是不是输出从0变1和从1变0时的快慢来衡量呢?
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与非门快,从充电时间的大小可以解释原因。

网友:
麻烦楼上的再详细解释下,我觉得这问题挺有意思的

网友:
与非门输出电容串联 < 或非门输出电容并联

网友:
但是与非和或非,充电和放电的电阻不一样,上升和下降应该分别来考虑吧

网友:
与非门比较快,利用RC模型计算转换时间,求平均!

楼主:
请问大家,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可不可以:
     因为pmos比nmos的迁移率小,标准的与非门和或非门中的nmos和pmos宽长比不一样,因此pmos比nmos的寄生电容大,因此pmos充电时间长,比较最长路径的延时,或非门是两个pmos串联,与非门是两个nmos串联,因此与非门的速度更快。

网友:
楼上解释的比较详细,主要就是因为电子迁移率不同而引起输出电容不同造成的。

网友:
这个似乎要对集成电路原理很了解,哎,都忘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题目的关键点是,同样大小的pmos和nmos,因为pmos的电子移动率小,所以电阻大。 一般可以认为,单位尺寸,R_PMOS = 2R 或者 3R, R_NMOS = R, C_PMOS = C_NOMS = C.  画出图来,用RC模型分析一下就可以得到结果了。

网友(2007-11-28):
还真没有考虑过这种问题

网友:
感觉讲的比较详细

网友:
有区别吗?

网友:
我觉得是这样吧。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家,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可不可以:
     因为pmos比nmos的迁移率小,标准的与非门和或非门中的nmos和pmos宽长比不一样,因此pmos比nmos的寄生电容大,因此pmos充电时间长,比较最长路径的延时,或非门是两 ...

网友(2008-09-14):
7楼是正解。我就是学微电的

网友:
7楼基本正确,我来补充点:
由于pmos的载流子的迁移率比nmos的迁移率小,所以,同样尺寸条件下,pmos的充电时间要大于nmos的充电时间长,在互补cmos电路中,与非门是pmos管并联,nmos管串联,而或非门正好相反,所以,同样尺寸条件下,与非门的速度快,所以,在互补cmos电路中,优先选择与非门。
这个结论仅限于互补cmos电路中,同样的条件,如果是伪nmos电路,则或非门速度快,所以在伪nmos电路中,优先选择或非门。

题外话:是载流子的迁移率,不是电子的迁移率,对pmos而言,载流子是空穴;对nmos而言,载流子是电子。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家,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可不可以:
     因为pmos比nmos的迁移率小,标准的与非门和或非门中的nmos和pmos宽长比不一样,因此pmos比nmos的寄生电容大,因此pmos充电时间长,比较最长路径的延时,或非门是两个pmo ...

网友:
楼上是高手啊
很了解集成电路知识!

网友:
牛!
后端的兄弟就是牛啊!

网友:
22楼的兄弟,牛人啊!

网友:
发错了啊,  20楼的兄弟好强!

网友:
20楼的说得对

20楼的是个高手啊

网友:
:lol:lol:lol:lol
高手

网友:
这道题目里面,所谓“尺寸相同”,是个有趣的概念。

从最简单的模型来分析,如果是2222的NAND,和4411的NOR(前两个是PMOS宽度,后两个NMOS),其上升下降都是一样的,和standard inverter一样。

如果更详细的模型,NAND本身的输出端电容是8,NOR的是10,这点上NOR比较慢。同样的,内部串连的MOS管中间的节点,NAND是2而NOR是4,意味着某些情况下,NOR更慢。

上面怎么说都是NOR更慢。如果再严格遵从题目,以layout的大小来看尺寸,则NOR的rail 2 rail更宽(虽然做成standard cell就无所谓宽度了...)。

不是我八卦,不过所谓PMOS串连就更慢的讲法...也太笼统了吧?

网友(2008-10-27):
前面解释得很详细了,我就不用多说了。其实就是因为载流子与电子的迁移率不同,导致了延时不同。

网友(2008-12-26):
尺寸是一样的,那就应该看充放电快慢了....

网友(2012-08-11):
那种门速度快,是怎么看?
看最长路径?不分充电放电么?
是看它能达到的最快速度而不分充放电么?

网友:
我觉得也可以从带宽的角度来理解
与非门的带宽大于或非门,RC延时小,速度快

网友:
数字的话从传播延时考虑,平均计算它的上升延时和下降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