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异步FIFO中的一段程序!!

楼主(2007-10-15):
StatCycle : process(WrClk,RdClk,RdEn,WrEn)
    variable RdC    : Std_Logic;
    variable WrC    : Std_Logic;
  begin
    RdC := RdClk and RdEn;
    WrC := WrClk and WrEn;
    En <= RdEn xor WrEn;
    UpDn <= WrEn;
    Clk <= WrC xor RdC;
  end process;
这个程序用于产生空满判断模块的时钟Clk ,使能En.其中,WrClk,RdClk,RdEn,WrEn分别为读写时钟和使能.这个程序为什么这么编啊?看不懂啊!清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见这种异步FIFO的写法,把时钟颠来倒去的做处理,仿真可能还可以,如果做综合,电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要对时钟做处理那应该到晶体管电路级去认真分析设计,而不是通过语言描述得到。

网友:
完全看不明白,为什么不用同步化电路阿?

楼主:
这是xilinx的IP核开源代码,不会有错误的!

楼主:
entity FIFOcnt is
    port (
        ClkIn  : in  Std_Logic;
        Reset  : in  Std_Logic;
        Enable : in  Std_Logic;
        Cnt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4为格类码
end FIFOcnt;
-----------------------------------------------------------------------
-- Architecture for 16-bit GRAY counter - generates the internal clock
-----------------------------------------------------------------------
architecture Behaviour of FIFOcnt is
  ---------------------------------------------------------------------
  -- Signals
  ---------------------------------------------------------------------
  type CNT_Array is array(0 to 15) of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constant Cnt_Code : CNT_Array := ("0000","0010","0011","0001",   --格雷码初始化
                                    "1000","1010","1011","1001",
                                    "1100","1110","1111","1101",
                                    "0100","0110","0111","0101");
  signal binidx : Unsigned(3 downto 0);
begin --======================== Architecture =======================--
  process(ClkIn,Reset,Enable) --地址指针计数
  begin
     if Reset = '1' then
        binidx <= (others => '0');
     elsif ClkIn'Event and ClkIn = '1' then
        if Enable = '1' then
           binidx <= binidx + "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CntOut <= Cnt_Code(ToInteger(binidx));  --调用函数转换数据其中Cnt_Code(格雷码)作为地址
end Behaviour; --================ End of architecture ================--

这个是地址的计算,他用的是格雷码,但是Cnt_Code 的地址的设置就不明白了????

网友:
程序不规范

不要用变量,用信号

网友:
实际实现总是用IPcore

实际实现总是用IP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