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卡检测问题

楼主(2007-10-16):
各位高手:
      本人做了一块5VPCI卡(9052),计算机检测不到,我的EEPROM中还未写入信息,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因为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资料说PCI卡能否检测到和ROM没有关系,我以前也没有做过,因此也不清楚。再有我设计的是5V的PCI卡,能否直接查到计算机PCI插槽中,也就是说计算机的PCI插槽是不是为3.3V供电,不能直接识别5V的板卡?
      PCI9052是不是不能用93C66来配置,而只能使用93C46?

楼主:
我在ROM中已经按照datasheet的说明写入了信息,但还是检测不到PCI卡,我用的ROM是93C66A(512*8),这个是不是不可以啊?

网友:
eeprom里边没有编程,肯定找不着设备.
建议楼主仔细察看硬件连接以及rom里边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