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gma delta ADC分辨率

楼主(2007-10-16):
通常说的分辨率12位的sigma delta ADC,这个分辨率是怎么得到的?好像根据信噪比用snr=6.02*N+1.76算出来的N达不到12位,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是指其in-band(signal-bandwidth) SNR 等效於12-bit ADC

网友:
应该是由那个信噪比和有效位数的关系算出来的

网友:
SNR=N*6.02+1.76,
通过仿真,可以得到SNR
然后换算成bit数N
通常产品会有两种bit数表示方法
RMS bit
Peak-peak bit
前者比后者高1.5个bit(有点不记得了,或许是2.5个bit)
这个和统计有关
may help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