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wMakeMacro使用

楼主(2007-10-16):
用geNewMakeMacro命令提取宏单元的管脚时不成功(.FRAM view 没有箭头指示),这是为什么啊?我换成auExtractBlockagePinVia命令又是可以的,请问哪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2011-09-30):
请高人指点!

网友:
从算法上看, geNewMakeMacro和 BPV 是有一定差别的, 具体不清楚, 估计是Astro对于同一个操作的不同想法,所以都保留了,

geNewMakeMacro一般用于对block level 做fram,给top用,也可以对一般的macro做,
BPV(auExtractBlockagePinVia )是通用的,对io , std cell , macro都能做,

Astro做FRAM view的流程特复杂, 比如
1)read gds by auStreamIn
2) smash gds by cmSmash
3) load port description file :  dbSetCellPortTypes , 这个可能都要手写
4)cmMarkCellType as macro , io
5) geNewMakeMacro or BPV ,

箭头抽不出来,有可能是port file没给,   你可以看看Milkyway user guide,上面讲的比较清楚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 read_lef ,通过lef来做framview 最简单,
只要lef不要错得太厉害, pin位置,size大小对就行了,

你是读入gds来做的么

网友(2015-07-31):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我在用Milkyway 把gds  streamIn -> smash (explode text )之后,查看 生成的mw cel,text 是保留下来的,但 BPV
抽取的FRAM 没有任何terminal 生成,里面图形全部是user enter type, owner net 为空。

实际上我用 dbsetcelltypes  定义了VDD VSS ,感觉也没什么用。
bpv对话框里 extract pin by text  -> Metal# text 写不写都抽不出来。

在文档里看到 bpv之前 要用tcl mode加pg port声明:
“set_attribute [get_ports VDD] port_type "Power"
set_attribute [get_ports GND] port_type "Ground"”

试过一下,报warning: No port objects matched ‘VDD'

请问,streamin gds  之后它的port定义只是从 dbsetcelltypes 得到吗,port只定义pg 会导致全部port 都得不到吗?

网友:
如果是hard macro,建议用geNewMakeMacro , stdcell采用bpv的,

不行通过lef 做,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