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JTAG-H进行arm7lpc2131开发板仿真总出现一个对话框

楼主(2007-10-16):
我用EasyJTAG-H进行arm7lpc2131开发板仿真总出现一个对话框,里面有Restart,Configure,Connect mode,Quit和一句英文DBT Waring 00041: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而且我单击Connect mode然后选择ATTACH……项确定,在单击Restart后还是不行。这是为什么?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检查一下电脑的并口设置,不行的话看看jteg的驱动是不是有问题,安装的地址对不对.

楼主:
检查过了都安说明弄的,没什么错.

网友(2007-12-29):
情况一样呀

DBT Waring 00041: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
这个Alarm我今天调试也同样出现这种情况,不知楼上的兄台将这个情况弄清楚没有呀,
我的情况跟你的一模一样的呢,有进展希望大家讨论分享一下哈.互相学习!!

网友:
先打开h-jtag 程序,进行CPU设定,然后打开AXD就可以了。

网友(2010-09-13):
同样的问题啊,怎么搞的,弄了很久了,这让我什么时候交差啊,郁闷,顶一下

网友:
刚想了下,不知道是不是H-JTAG驱动的版本的问题啊?

网友(2017-10-28):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