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总线

楼主(2007-10-18):
系统最高速度100MHz计数器,用usb接口,有一片DSP, FPGA, USB microcontroller, flash
请问如何选用总线控制这些,以及和pc通讯?

网友:
确定需要总线的方式把它们都互联起来吗?
应该从你的系统方案考虑,它们相互之间需要如何通信,然后再确定什么样的互联方式。
你说呢?

网友:
应该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