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3C2440复位信号疑问求教

楼主(2007-10-18):
三星S3C2440有个复位输出信号nRSTOUT.
数据手册上说 nRSTOUT = nRESET & nWDTRST & SW_RESET
我知道nRESET是外部输入的复位信号,
nWDTRST是看门狗复位信号,
那么SW_RESET 又是什么信号呢?从哪儿来的?

网友(2007-11-28):
nRSTOUT 和nRESET ,这两信号我们并联在一起,照样用的。

网友:
SW_RESET 应该是SoftWare RESET吧

网友:
这个复位信号 我们根本都没用

网友:
看到SW就想到是开关
手动复位

网友:
SW_RESET 是软件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