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lbl\GSR有何用?

楼主(2007-10-18):
在用Modelsim仿真时,系统自动添加了一个glbl\GSR信号,请问这是作什么用的?
环境:Modelsim 6.2
         ISE 9.1i
敬请高人指点!

网友:
以前做FPGA的后仿真时,遇到过调用该文件才能进行后仿的问题,当时打开大致看了下,觉得应该是FPGA的JTAG功能模块描述。不知道我的判断对不对?

网友:
好像是全局复位信号,现在基本上是系统加上去的吧,不用自己写,时间是100个时间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