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9052转local总线的问题

楼主(2007-10-18):
我最近在用pci9052转local总线,可是目前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读数据时经常会死机,不知道是为什么。再就是我的local端没有cpu,那些lrdy#,lhold,lholda等信号应该如何处理啊?
方便的话哪位做过local总线应用的大虾给个原理图参考一下,谢谢。
qq:69739780

网友:
那些信号是与主机的握手信号。

网友(2008-06-1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PCI9052在读取dual-RAM的时候就死机了
到底哪几个信号该怎么连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