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影响手机耦合灵敏度

楼主(2007-10-19):
我做的手机耦合灵敏度被LCD干扰,去掉LCD后在塔形天线测试灵敏度达到-88dBm(450MHz手机) , 装上LCD后只有-76dBm, 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可以彻底解决此问题?

网友(2009-07-05):
It can be by shielding by copper foil.

网友(2010-03-28):
阻断干扰路径

网友(2011-05-11):
it can be shield by copper coil ,w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