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Hspice 的数据如何转入倒Matlab中

楼主(2007-10-19):
我想把Hspice的输出图形,由Matlab画出,
下载了HspiceToolBox后,复制到Matlab\ToolBox下,
然后在Matlab里输入
addpath(D:\Program File\Matlab7.1\ToolBox\HspiceToolBox)
x=loadsig('eyesdiag.tr0')            %eyediag.tr0是在C盘\synopsys\Hspice_Z-2007.03\Demo\awaves\demo\里的一个文件,
                                                   复制到Matlab\Work文件夹后,仍然出现下面的错误
出现以下的的提示,
>> addpath('D:\Program Files\MATLAB71\toolbox\HspiceToolbox')
>> x=loadsig('eyediag.tr0')

*********************************************************
               Hspice Toolbox for Matlab
written by Michael Perrott (http://www-mtl.mit.edu/~perrott)
   while at Silicon Laboratories (http://www.silabs.com)
     Copyright (C) 1999 by Silicon Laboratories, Inc.
     This software is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Public License (see the COPYING file
  for more details), and comes with no warranty or support
*********************************************************

error in hs_allocate_sf: unexpected values in block1 header
??? One or more output arguments not assigned during call to "loadsig".

>>
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望高手指点!!!
急切

楼主:
自己顶一下,别让帖子沉了
高手快来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 ?

网友:
hspice 仿真时应设置 post=1 存成二进制格式

网友:
hspice 仿真时应设置 post=1 存成二进制格式~沒錯~這樣matalb才認的到~

网友:
很想知道这个问题,顶一下

楼主:
谢谢!
可以用了

网友:
请问楼主:
HspiceToolBox哪里有的下?或者发一份给俺,先谢啦。
邮箱:lslysy@163.com

网友:
这个还没接触过

网友:
如果你是用cosmos查看输出结果的话,cosmos本身是将matlab嵌进去的,直接执行就可以,matlab6.5以上版本都会支持的,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8-04-23):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编写的.sp文件和hspice导出来的数据文件是怎样的??能发给我看下吗?谢谢。
我也出现了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