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osmosScope的license怎么设?

楼主(2007-10-19):
如题
非常感谢!

网友(2008-11-11):
论坛上有,你可以搜索一下,设置好系统环境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2009-06-22):
我也想知道,谢谢!

网友(2009-09-04):
同样也想知道。

网友(2011-02-27):
回复 楼主:

    怎麽设阿 ..大

网友:
在C盘下新建 c:\Synopsys\V-2004.06-SP1\flexlm.目录,将license.dat(txt) 放到此目录下。(事实上目录名称可以不一样(例如可以设成license),只要设置环境变量指到那ㄧ个目录下的license.dat就可。
然后设置环境变量:LM_LICENSE_FILE =c:\Synopsys\V-2004.06-SP1\flexlm\license.dat(txt)
(右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系统变量-新建,变量名为LM_******_FILE ,变量值为c:\Synopsys\V-2004.06-SP1\flexlm\license.dat(txt))
完了以后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2012-09-28):
試了還是不行呀..

网友(2013-04-09):
回复 楼主:
和HSPICE一致。

网友(2014-02-12):
i have the same problem

网友(2015-10-12):
设置环境变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