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osmosScope的license怎么设?

楼主(2007-10-19):
如题!请高手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
CosmosScope的license很多与hspice会重复,最好找一个能同时支持两个的license,
设置的方法是:
在“我的电脑”点右键------“高级”-------“环境变量”
在用户变量里面增加
LM_LICENSE_FILE=你的license文档路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呵呵,我终于设好了,可以两个一起用的,把两个都添加进去,中间用;隔开就行!

网友:
这个软件很好用

这个软件很好用,我在公司的时候用,公司买了正版的。可是回家就没有用了。

网友(2008-06-10):
不太會設定說

网友(2008-08-02):
有共同使用的LICENSE吗?

网友:
二楼是正解。

网友(2008-10-10):
linux下怎么安装啊

网友:
谢谢大大的教导~~~

网友(2008-11-11):
谢谢,设置好了。

网友(2009-03-11):
谢谢楼上的回复!
呵呵,我终于设好了,可以两个一起用的

网友(2009-04-11):
可是我不会安装呀

网友(2009-08-05):
是同一个变量名和同一变量值吗?

网友(2009-11-08):
有人知道linux下怎么设吗?

网友:
Cosmoscope 2008.09 + universial license

CosmosScope 2008.09 windows and a universial license
There are 17 rar files
license.dat: for Cosmoscope 2008.09, Hspice 2009.03 , Hspice 2008.08, Hspice 2007.09, Hspice 2007.03 etc

Please visit the following website to download them http://www.eetop.cn/bbs/thread-186042-1-1.html

网友(2010-01-18):
这么神奇?
我刚搞定HSPICE 3# ly_liangyan

网友(2010-03-13):
二樓是正解

网友(2010-09-03):
比较简单
把系统和用户的环境变量LM_LICENSE_FILE都设为license.dat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
thanks, thanks and thanks.

网友(2012-02-21):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

网友(2012-04-09):
你自己机器的问题 。安装过几个版本的,都没出错过

网友(2013-03-14):
回复 网友A:

请教CosmosScope  安装好后运行 出现的问题

  couldn't load library"D:/Synopsys/CosmosScope/D-2010.03/CosmosScope/lib/Img1.g/libtkimg1.3.dll":this library or a dependent library could not be found in library path
while executing
"load D:/Synopsys/CosmosScope/D-2010.03/CosmosScope/lib/Img1.g/libtkimg1.3.dll"
("package ifneeded" script)
invoked  from within

网友(2013-08-30):
回复 网友B:

   在变量值里添加另一个license的完整路径,格式和之前的相同;两个完整路径之间用英文中的;隔开

网友(2014-02-12):
that's what i need~

网友(2014-11-20):
怎麼安裝>.<

网友:
還是windows版的比較好設定

网友:
決定用windows版本了

网友:
LM_LICENSE_FILE=license.d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