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功耗方面.

楼主(2007-10-19):
同一电路在不同的制造工艺下,点18 和点13工艺下实现,二者的功耗方面有多大差别?

不同的特征尺寸工艺实现会对电路功耗有什么影响? 肯请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静态功耗所占的权重发生比较大的变化,0.13工艺比0.18下的静态功耗权重更大下,随着工艺的减小,尤其是达到90nm以后,静态功耗在整个系统功耗中的比重更大,已经完全占据了芯片功耗比重的绝大部分,所以在90nm的情况下,静态功耗的减小变的越来越重要了。而对于工艺尺寸比较大的情况考虑动态功耗更多些!
个人意见,最好是查下相关资料确定下!

楼主:
多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