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微处理器验证方面的书啊?

楼主(2007-10-20):
谁有微处理器验证方面的书啊?

网友(2008-12-31):
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书

微处理器验证方面,没有专门的参考书,如果你想做这方面的工作,你待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1. 要对验证方法学有了解,这方面的书籍还是有一些的,推荐书籍《系统芯片(SOC)验证方法与技术》
2. 有了验证方法学方面的知识后,你待理解为处理器验证和其他ASIC或SOC芯片验证的区别是什么?
。。。
先把这两个问题弄清楚后,再想其他方面的问题吧,怕你一下子吸收不了这么多,就先讲这么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