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下微处理器验证的工具

楼主(2007-10-20):
大家推荐一下微处理器验证的工具

网友:
应该和其它的逻辑模块一样的吧;

我也想知道会不会有些特殊的工具?

网友(2008-05-11):
也正有类似的疑问,顶起先

网友:
基本的就是模拟了,这些有现成的EDA工具,很成熟了。
关键是验证的方法

网友(2008-07-07):
不知道,手工的testbench应该就行了吧。
其他需要实际到FPGA上跑程序才知道。

网友(2008-11-25):
微处理器的验证工具与其他的无异,多是通用的仿真工具。
个人推荐的工具是modelsim,可以进行软硬协同仿真。
关键是验证平台的搭建

网友:
浓妆淡抹 修妆前后对比

败笔分析: 看,这个妆容(参考图片)不讨好的原因就在:粉底过厚;唇妆油腻而又形状模糊;烟薰画得不均匀,用色层次混乱;颧骨上过分夺目的高光衬出一陀凝滞的腮红,好像一场混战刚刚结束……要解决它,让我们一步步来。
 经过修妆后(图片):粉润自然的亲和轻妆,让你抢先拥有初秋的时尚!这才是修正有方Right Ways
1、底妆做减法 越简单越自然
   一般日常妆,粉底只要轻薄一层即可,想推得更均匀,调和少量润肤乳是诀窍。腮红方面,看不到边缘的浅粉色很热门,白天用非常自然。
2、好用新唇彩 以水感制胜
   虽然也有光泽,却没有改变嘴唇的质感,用这样的浅色唇膏涂抹双唇,明亮又生动。平时只要补擦唇彩就很漂亮了。
3、眼影做加法 逐层递进不心急
  深色眼影的均匀度和边缘控制最容易曝露你化妆新手的身份,换成和肤色同调子的金棕色,由浅入深,深色面积小一点,你就能轻松过关。

网友:
你们玩得越来越高深了。

网友(2009-12-22):
PROCESSOR DESIGN 工具比较好一些,能够对处理器进行建模

网友(2010-08-15):
FPGA验证也是完成简单的。最好是系统整体仿真。

网友(2021-02-20):
CPU还有专门的验证工具?

网友:
我想应该要用FPGA验证板,我也正想设计这样一款FPGA,关键点是软硬件协同,让写CPU运行软件的人也可以使用的FPGA验证板,需要设计上下位机通讯,可以监控FPGA中的寄存器的值,可以单步或连续执行

网友:
需要自己开发适合自己的微处理器验证平台,EDA工具还是业界常用的设计与验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