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Gilbert Mixer

楼主(2007-10-20):
请问什么才是较为理想的开关状态?调开关的直流工作点时应该让开关管工作在哪个区?
如何通过spectreRF查看开关是否工作在较为理想的开关的状态?

网友A:
开关处于弱导通的区域(亚域区)比较合适,看直流点就能看出工作在哪个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处于弱导通的区域(亚域区)比较合适,看直流点就能看出工作在哪个区

谢谢。
这样说的话就是让开关管的Vgs稍小于Vth对吗?小多少合适?
另外怎样才知道加入LO交流信号后管子是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
我觉得取-0.1V<Vgs-Vth<0.1V大概这个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