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电路

楼主(2007-10-20):
本人是初学者,目前遇到这样一个电路,不清楚工作原理,电路如图所示。Ipre为一个电流,该电流大小会改变,VREF3为一个基准电压,其值为2.5V左右,VCI为一个输出电压值,该电路要完成的功能是要利用Ipre的改变去影响VCI的大小。但本人对这个电路中p81,n71和fnpn20,fnpn21这几个管子的作用不清楚,请高手指教

网友(2008-03-14):
....

楼猪,右下npn55,67的基极是什么偏置??

网友:
npn55 67,fnpn20 21提供直流偏置,Ipre通过n71调整VCI,n71和p81限定LO点电压在VREF3上下域值范围,个人观点

网友:
这是一个基准电路,查查相关的资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是初学者,目前遇到这样一个电路,不清楚工作原理,电路如图所示。Ipre为一个电流,该电流大小会改变,VREF3为一个基准电压,其值为2.5V左右,VCI为一个输出电压值,该电路要完成的功能是要利用Ipre的改变去影响 ...

这个电路基本上很难实现LZ所说的功能,VCI会被fnpn22牵制在0.7v,电流对这个电压的影响很小,
基本上可以忽略了,LZ对电路功能的判断应该是错误的
还有就是要根据VCC的电压是多少才能判断那两个MOS管的作用,感觉应该是开关作用,

几个BJT应该都只是电流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