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ilinx block ram的速度?

楼主(2007-10-21):
如何知道xilinx block sram的速度?
我用spartan3-2000,block sram 16k*32,速度是多少?
感觉50M可以,但100M就不行了

网友:
也就是几十M了吧,毕竟是静态存储器的嘛,速度是不会好快的。

网友:
125M没问题 , 再高没用过
只能跑几十M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2009-04-02):
一般也就40M到60M

网友:
最高200M 也没问题

网友:
我的设计跑过100MHz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