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AT91rm9200上移植linux2.6.12,请教几个内核配置问题

楼主(2007-10-22):
我准备在AT91RM9200上移植2.6内核,其实我是2.6.12和17都试了, 最后在串口的打印都是
     ## Booting image at 10080000 ...
   Image Name: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1123317 Bytes =  1.1 MB
   Load Address: 20008000
   Entry Point:  2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 OK

Starting kernel ...

然后就什么都没有打印了.........

我想应该是串口设置的问题
,PATCH后arch/arm/mach-at91rm9200/board-dk.c源码是:
/*
* Serial port configuration.
*    0 .. 3 = USART0 .. USART3
*    4      = DBGU
*/
static struct at91_uart_config __initdata dk_uart_config = {
        .console_tty    = 0,                            /* ttyS0 */
        .nr_tty         = 2,
        .tty_map        = { 4, 1, -1, -1, -1 }          /* ttyS0, ..., ttyS4 */
};

参考网络上文章中说最终修改如下:
====================================================
static struct at91_uart_config __initdata dk_uart_config = {     .console_tty    = 0,   /* ttyS0 */
    .nr_tty  = 5,
    .tty_map    = { 4, 1, 0, 2, 3 }   /* ttyS0, ..., ttyS4 */       };

否则,新内核没有ttyS4设备,而我们的serialconsole正是基于ttyS4的,所以ramdisk解压后由于找不着ttyS4而死掉。
=============================================================
我当然用的串口1,就是ttyS0吧,联接的是DEBUG端口,按注释应该是PORT 4,那按照我的理解:你修改的地方主要是:nr_tty这个差数,从2改到了5,什么意思呢
这个参数是什么
我自己把终端和端口可能搞胡涂了,ttyS0应该是串口的端口1, 4 = DBGU 应该是对应.tty_map= { 4, 1, -1, -1,-1 } 中的第一个,这样理解应该没问题吧,可我的终端打印都是到Starting kernel ...就永远的完了

刚转行搞LINUX,希望高手指点
另外:
1: 编译内核时会出现
                                                drivers/video/console/vgacon.c:289:error: for each function it appears in.)
的错误,我想这个属于video模块,就把内核中的 Devices Drivers--->Graphics support中的所由模块去掉了才解决这个错误,反正图型界面不影响串口的文字打印吧

2: /drivers/serial/s3c2410.c 已更改#define SERIAL_S3C2410_NAME "ttyS" ,问题依然

把爱心注入牛奶,共同凝聚这份力量
快来参加蒙牛免费赠奶爱心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