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提取RC参数后,可以用Spectre进行后仿真吗

楼主(2007-10-22):
Calibre提取RC参数后,可以用Spectre进行后仿真吗

网友A: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用calibre抽出spectre网表,
把这段 spectre网表replace 你的input.scs里的相应部分,
然后选择run, 而不是netlist&run命令进行仿真

网友:
当然可以
利用calibre做RC提取时,直接生成calibre view
就可以直接利用spectre来做post simulation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用calibre抽出spectre网表,
把这段 spectre网表replace 你的input.scs里的相应部分,
然后选择run, 而不是netlist&run命令进行仿真

好方法,谢谢斑竹。
以前都是,建立symbol,编辑CDF后。仿真直接调用网表的。

网友(2007-11-26):
哦, 谢谢了。很需要

网友:
Create a calibreview. You can choose a name "calibre_cc" or "calibre_rcc" for the cc and rcc extractions. Then in the Environment setup, put "calibre_cc" or "calibre_rcc" in front of "schematic". Analog Artister will generate an extracted netlist first if there is one.

网友(2007-12-28):
不太明白。input.scs文件在哪?

网友:
input.scs 一般是通过ADE自动产生的,一般放在 ./simulation/xxxx/spectre/schematic/netlist 里面。
你也可以自己编辑input.scs文件,它就相当于hspice的simulation test bench 文件,当然其中也包含了电路的netlist。所以可以把其中的电路网表替换成提取RC以后的网表,即使网表是spice格式的,spectre也认。
然后 spectre input.scs ,,,,

网友:
当然可以了,改网表就行了

网友:
恩 明白不少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要多试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用calibre抽出spectre网表,
把这段 spectre网表replace 你的input.scs里的相应部分,
然后选择run, 而不是netlist&run命令进行仿真

谢谢斑竹,学习了!!

网友:
cref

好像可以改environment里面的内容
加一个Calibre就可以了

网友:
calibre后仿真

当然可以,我可以直接用

网友:
想请教一下楼主RC振荡器校正的原理,是数字校正还是模拟校正啊 ?

网友(2009-06-04):
我也想知道阿!!!!!!!

网友:
回帖的人不多吗

!!!!

网友:
use hsim for large netlist

网友(2009-08-15):
用ocean run 更方便.

网友(2009-11-05):
可以,生成calibreview就行

网友(2009-12-22):
回复 网友B:

请问如何修改CDF?

网友(2010-03-15):
成功了感謝大大指導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2011-08-24):
回复 网友A:

同意,顶一下

网友(2012-11-05):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RC抽取后的仿真变得特别慢?
寄生太多,导致电路规模变得太大吗?

网友(2013-02-17):
Yes.
1. stream in pex netlist
2. create config view
3. simulate

网友:
学习中,论坛里面高人挺多的啊

网友(2013-09-30):
回复 网友C:

    怎么用OCEAN做后仿真,请大侠详细解答,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2014-05-07):
同问!求指点啊

网友(2014-09-11):
请问这样需要在layout中加pin吗?我生成calibre view之后在ADE中environment设置了calibre,但是后仿结果和前仿结果一样,这是为什么呢?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