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B问题,求教高手!!!急啊

楼主(2007-10-22):
弱弱的问,TLB是怎么让RA和PA映射起来的呢?应该怎么初始化TLB呢?TLB MISS以后又怎么将VA和PA对应起来呢?

网友(2007-12-02):
TLB其实就是一个表格,表格里有若干条目,比如很多都是64条,主要是SRAM工艺的,价格高,发热大,所以都不会是太多。每个条目含有两个域(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标志位),一个是有效地址(好比虚拟地址,但叫有效地址合适些),一个条目就是物理地址。CPU发出的访问地址是有效地址,就会到TLB里面查找该有效地址所在的条目,从而得到物理地址。这个过程是硬件完成的,更软件没关系。软件做的只是去配置条目的内容。这个其实跟网络里面的硬件路由是一个道理。

如果找到了,那就叫TLB Hit,接着访问就会转移到那个物理地址对应的地方。如果没有找到,那就是TLB miss,这个就会抛出TLB 异常,虚拟内存管理就是通过处理这个异常来实现的,在一场处理中将miss的条目加载入TLB表中,从而驱动系统继续运行。

象vxWorks之类的操作系统一般就是将有效地址和物理地址映射成一样的,不做虚拟内存管理,如果产生miss,那系统就挂了。

网友:
|----------------------------------------|
| effective addr| physical addr|V|R|W|...|
|----------------------------------------|

网友:
V是valid,用来说明该条目是否有效
R readable
W writeable
还有一些其他的标志位,这个跟CPU的设计有关

网友(2008-08-31):
嗯,回复的到位

网友(2008-10-26):
要是有个例子就好了

网友:
要是能够结合例子讲讲TLB的初始化就太棒了

网友(2009-08-29):
回复的好,学习了

网友(2009-12-28):
回复 网友A:
哪位大侠可以结合例子讲解一下,最近也被这个TLB搞得焦头烂额。。。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好晕啊这个问题~~~~~~~

网友(2012-08-29):
要是实际讲讲就好啦

网友:
初学者,还是不太懂

网友(2013-11-20):
也在搜索tlb的信息,发现大部分都是泛泛而谈,从无例子.我就想明白entrylo0寄存器应该鞋什么,物理地址吗?还是右移六位的地址,因为项目如此写的,看不明白.MIPS就是这一点不好,就差一点,让你雾里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