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控电路的设计。

楼主(2007-10-23):
想做一个设备控制电路,目的是:当温度低于-25摄氏度时切断设备电源,当温度高于-25时恢复电路。这样的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啊?是不是做一个电压比较电路就好了?
因为是第一次做电路设计,不懂的还是太多,希望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我现在的思路是用一片LM339+热敏电阻做一个电压比较器,然后驱动继电器控制电路的通断!
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帮帮新手!

楼主:
怎么没有人肯帮忙吗?

网友:
如果是IC的话,可以参考温度传感器设计,并加以反馈控制
关键还是看你要求的精度
如果是系统的话,那就很多了
很多公司都有这样的方案,加个传感IC就可以
应该难度并不大
当然,精度如果要求很高(say 0.1度)
这就比较有挑战了

网友(2007-11-30):
这样设计,你的班子估计寿命很短

网友(2008-04-08):
原理没问题,可是不耐用啊.

网友:
希望有人能为楼主解答

网友(2008-11-16):
去买个IC就可以了

网友(2009-08-19):
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哈?

网友(2018-10-17):
做一個回饋電壓即可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