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人指教:关于一款LM1117的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2007-10-23):
要用到一款输出1.2V的电平转换芯片,看别人的原理图上用了一款LM1117-1.2的芯片。
于是就在网上搜,并从代理那边邮购了这一款。
芯片收到后,发现上面标着这么几个符号,“1117S”,“1.2”,“730”。
请教达人,这就是LM1117-1.2吗?
自己到NS的官网上查了,没查到LM1117有输出1.2V的

网友:
好像有1.25V的。LM1117应该不能称为“电平转换”芯片,应该叫“线性电源调节”芯片更恰当。电平转换只是针对信号而言的,而电源调节主要是针对能量传递而言的。两者侧重不同,后者应该算功率器件,所以有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