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一般的运放作偏置电路?

楼主(2007-10-24):
对一般的运放,单端输出或者全差分,有那些方法可以作偏置电路啊。在那些资料或者书里面讲过这些?

是全用MOS管作偏置的那种。理想的电流源或者电压不算。

网友:
找本书看看
上面都有的

网友:
有具体应用模式吗?如果有可以针对性的设计一些电路。

要不到书上看看,应该比较全面。

网友:
我觉得偏置电路应该使用电流镜结构来实现

网友A:
你好
最简单的就是用bias产生一个电流
然后偏置某些MOS管
(将这些mos当负载)
适当选择这些MOS管的尺寸
就能产生您想要的电压

楼主:
大家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在那些书里面见过设计偏置电路的具体方法。

我只在GRAY的书里面见过简单的讲过,拉扎维和Allen的书里面好像没怎么讲过这些。

网友(2008-05-02):
做工作的时候就知道了

网友(2008-07-11):
。。。

本论坛有专门的书,可以找找。。。。。

网友:
"适当选择这些MOS管的尺寸",很对,试一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引用 网友A:
你好
最简单的就是用bias产生一个电流
然后偏置某些MOS管
(将这些mos当负载)
适当选择这些MOS管的尺寸
就能产生您想要的电压

网友:
一般偏置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产生参考电压或参考电流,第二部分为在这个基础产生偏压的电流镜。

引用 楼主:

大家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在那些书里面见过设计偏置电路的具体方法。

我只在GRAY的书里面见过简单的讲过,拉扎维和Allen的书里面好像没怎么讲过这些。

网友:
看了一些资料,都是用电阻产生偏置,然后做一个电流镜的,可是在cmos工艺中,电阻做不准的啊

网友:
做基准电压bandgap作为基准电流放大器的输入电压,然后利用基准电流作为偏置

网友:
用镜像电流吧

网友:
偏置电压一般取Vgs-Vth=0.15~0.2V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先提问楼主,对于偏置电路的规格是怎么定义的
电源工作范围、温度范围、允许偏差范围
功耗规格
工艺上是否支持unsilicide polysilicon
一般现代工艺多晶电阻的准确度基本可以控制在+/-5%以内,但是如果只能分配假设1uA偏置电流的话,3.3V就需要3M的电阻,面积太大了,也容易受噪声干扰
可以考虑用CMOS兼容的Diode来做bandgap,也可以用弱反型区的MOSFET来做widlar偏置电流源,效果和bandgap理论上一样

网友:
看你的电路具体指标了,一般来讲都是用bandgap作voltage source,因为它非常稳定。但是实际应用的时候往往不这么做,尤其是Low power wirelss applications。因为实际情况下电源电压是有变化和扰动的,所以你需要先做一个peaking current souce去抵抗至少25%的VDD变化,然后用电流镜mirror到所需bias的管子。当然,如果考虑到温度对gm的影响,你还需要加一级PTAT(proportional to absolute tempreture)电流源。我说的这些都是最最基本的,一般的教科书都有,其中Razavi和Gray的两本比较详细,推荐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先提问楼主,对于偏置电路的规格是怎么定义的
电源工作范围、温度范围、允许偏差范围
功耗规格
工艺上是否支持unsilicide polysilicon
一般现代工艺多晶电阻的准确度基本可以 ...

回答得很好。
具体到RFIC(several GHz)的话,电阻就绝对不可用了,精准度,温度系数,噪声(散热),大小……都是问题,如果要求不高的情况,用diode connection的单管CMOS也比电阻强呢。

网友:
R.J.Baker的书上有讲一些简单的,可以看看。

网友:
you can search about "high swing bias circuit". it seem to be the same for the common amplifier.

网友(2008-08-22):
high swing bias circuit

high swing bias circuit

网友:
这个应该根据具体电路来设计

网友:
看你的具体应用了,如果是用在一个本身就包含bandgap的电路,那么可以用一个series-series的结构构成一个负反馈来给系统提供偏置,这种方式可以获得比较好的精度,PSRR和温度系数
如果是简单的一个偏置,则可以用比较简单的电流源,就是用电流镜和Vt和一些电阻构成就可以了,这种情况一般需要一个启动电路,精度,PSRR和温度系数都不如前种方式,但是结构简单

网友:
ke yi kan shu xuexi

网友:
设计一两次应该就知道怎么作了

网友(2008-09-28):
it is very important in bias current design

网友:
基准作偏置

网友:
你首先得把所需的各个偏置电压准确地搞出来,然后以此为条件来设计。

网友:
razavi的书上都有的

网友(2009-07-08):
可以推荐几本书吗?

网友(2020-10-29):
诸位大神们,现在有新见解了吗,能否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