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关于simulink的问题

楼主(2007-10-25):
1.如何在subsystem的方块内画上一个标记,大致表明这个subsystem的功能,就像在cadence下对着symbol上面画上一个三角表示这是一个运方那样;
2.如何在simulink中实现参数扫描,比如跑仿真时,设置电源为变量VDD,如何扫描这个变量?

请高手赐教,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顶,哪位大哥给个中文资料也行。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打开DEMO里面的例子,找一个有其他图案的symbol,查看它的属性,看它是怎么写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谢谢tang哥,继续请教第二个问题。

楼主:
关于第二个问题,好像要用LTI(线形时不变) viewer来做。

楼主:
哦,不好意思,弄错了,我说的是AC仿真的解答。

网友:
在参数里设置vcc为一变量,然后再写个以这个变量的程序在workshop中运行就可以看到图形变化了

楼主:
谢谢smr!~

现在发现西电姚俊的这本《simulink建模与仿真》还是不错的。

网友:
第一个东西 在 SIMULINK里不能 实现,只有 在 模块外命名
第二个 可以在Matlab命令窗口 内编辑 VDD变量 :
例如 t=0:0.1:100;
      VDD=sin(t);

网友(2008-03-29):
西电有一本matlab的仿真书
介绍的很好 可以看一下

网友(2008-04-29):
1做个icon

2.写个m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