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 IC系统中的滤波器为什么Gm-C的居多?

楼主(2007-10-25):
大家好,
      为什么RF IC中的滤波器Gm-C和Mosfet-C的居多,这些滤波器的性能没有
SC的好阿!难道这些系统中的滤波器不需要很高的抑制比?
或者说出于噪声的考虑?
谢谢诸位

网友:
什么叫抑止比?应该是选择性吧?
这个和是gm-c还是sc没有关系的!
gm-c主要是低功耗~高频

网友:
gm-c是模拟filter,不会引入其他的噪声。
sc filter会有开关噪声,高频时影响电路性能。

网友(2008-04-09):
而且gm-c tuning的时候也比active-rc容易一些

网友:
SC滤波器不适合高频应用,一般用于音频比较多。开关噪声是一方面,还有就是频率高了时钟馈通等sc电路的非理想性会恶化。还有就是频率高了,对运放的要求就很高了,比如建立时间需要很短才可以满足电路的要求。这样的话运放很难设计。
楼主也说了,sc滤波器的性能比较好,确实是。因为它的时间常数是由电容的比值确定的,精度高。所以一般sc的滤波器不需要调节。而Gm-C,有源RC的滤波器需要调节。

网友(2008-05-10):
超低压下开关不好导通,或者要用boost的开关。
而Gm-C就没问题。

网友(2009-11-15):
跨导方便调节,开关电路使用的无源元件太多,工艺面积大了

网友:
并不是Gm-C的居多吧,我怎么感觉一般Active RC用的比较多
Gm-C滤波器的线性度是一个问题啊

网友(2011-03-15):
Gm-C 用于频率比较高的情况~

网友:
Gm-C is open loop structure, therefore it can be relatively fast and low power. But the linearity and dynamic range is lower, because of its open loop.

OTA-C has better linearity, but more power consumption.

SW-C does not require tuning, but need faster OTA, therefore more power. Clock noise need to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in a system.

网友:
为什么死循环OTA-C的OP比开环GM-C的OP需要更多POWER??

网友(2011-04-17):
gm-c主要是低功耗~高频 zhengjie

网友:
为什么闭环OTA-C的OP比开环GM-C的OP需要更多POWER??

网友(2011-07-15):
GM-c 應該是 contiuns time filter ..

switch Cap filter 是 discrete ..

网友(2012-08-04):
thanks for discussing. I am a new lear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