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adence 的 tf 文件加载

楼主(2007-10-25):
在Cadence中创建新库,绑定technology library时,出现Can't take car of atom 的错误。察看tf文件属性后,发现是executable文件,而能正常使用的是DATA。怎么进行转换?

另外进入了virtuoso的cellview界面后,LSW中只有 background 层可选,其他层都不见了。

请问各位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
去掉tf文件的执行属性即可

去掉tf文件的执行属性:

chmod -x filename

楼主:
感谢有心人的回复!!!感激!!!
希望有更多高手给意见!!

网友(2010-01-23):
说明tf 问价没有加载上  解决就是重新搞个可靠的tf文件 重新加载

网友(2013-01-07):
同样的问题,怎么整呢?求指教~~~

网友(2021-10-12):
你好,我也遇到要关联tf文件的情况,我想请问一下怎么关联tf文件

网友(2022-11-26):
这个问题有大佬解决了吗,我dump了pdk的.tf文件,修改后怎么才能让virtuoso默认去读取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