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tlab7.5的启动问题

楼主(2007-10-27):
我想请教一下matlab7.5的启动问题,我安装完后,启动matlab时提示找不到指定模块.

网友:
没有必要用 这么高版本得的
听通信 专业 的 老师 说Matlab7.1比较稳定

网友:
我想最佳方案就是卸掉重装!

网友:
米用过那么高的

网友(2007-11-28):
我用的是7.4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7.5的啊

网友(2008-01-08):
我用的是7.0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7.5的啊

楼主:
我用的7.5,开始装也有点问题,不过是因为我的机子是AMD的,以前装7.0的时候改了环境变量。再改回来就好了。

网友:
嗯那,只要没有太重要的更新,用稳定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