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代码优化问题

楼主(2007-10-27):
module m(a,b);
input a;
output b;
reg b;
[email=always@(a]always@(a[/email])
begin
b=1&a;
end
endmodule

在Quartus II综合后,在RTL VIEWER 中只看到A与B连接在一起,没有门电路,这是不是代码被优化掉了呢,在什么地方设置可以禁止这样的优化呢,谢谢

网友:
组合电路,逻辑是b=a,输出等与输入是吗?
你希望综合出来那种逻辑门呢?

楼主:
想弄个与门在中间

网友:
好像结构化描述方式也不可以,
可以定义2个输入,其中1个置1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