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分立功放级间匹配的问题

楼主(2007-10-28):
末级功放与负载间的匹配一般都采用50Ω或75Ω,但是推动级与末级之间,或者预放级与推动级之间也需要匹配至50Ω或75Ω吗?

网友:
一般不需要,但是如果从最大功率和最小损耗来讲,50欧姆左右最好。但是变换比例太大也会让匹配实现起来很困难。折中选择吧

楼主:
我比较疑惑的是大功率的推动级与末级的匹配电路,一般来说大功率管的输入输出阻抗都很小,在Smith圆图上

离50Ω原点很远,如果将推动级的输出和末级的输入先匹配到50Ω再用微带接驳起来,损耗估计会很大。。。

现实中我看到很多大功率发射机的推动与末级匹配电路既有很长的微带线加对地电容(估计是先匹配到50Ω),

也有很短很粗的微带线和简单的一两个电容直接连接起来。

网友:
呵呵,道理就是这样的。还是不难,自己选择就行。如果前后级都是你自己设计的,匹配到什么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不同的人做的,或者你想省事,抄点别人的现成的匹配网络,那么50还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2008-03-24):
可以直接匹配不?

网友(2012-06-19):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想知道怎么可以一下这面多啊